开机自动进BOIS。求助!!

楼主(2012-06-06):
我这里是一块478的,开机的话就自动进BOIS,然后自动选到CPU外部频率那里( CPU External Frequency),我重新恢复默认设置也不行。不过第一次它会自动进,不过不断电的话后面都不用。CPU是奔4 1.8的。求高手解困扰。。

网友:
电池有电没有呀。有的话刷个BIOS

网友:
CMOS电路查下啊

网友:
只要第一次设置好外频保存,之后就正常了
我也碰到过,应该是主板设计问题

设置好,保存,就好了

网友:
bios 信息没被保存。查cmos电路。

网友:
看看键盘键子有没粘住的

网友:
BIOS设置不对。。。换个U试试

网友:
你这个问题他们都说了BIOS 的问题  bios是最大的可能  当你刷了bios以后 问题还在的话 哪就要考虑怀个CPU 或内存了 知道为什么吗 !去看看什么是CPU 的外频你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