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36zg掉电

楼主(2012-06-06):
宏基4736zg,进系统在滚动条那里掉电。求助

网友:
装个系统看看。。。

网友:
看下cpu和显卡的散热,散热做好了先进个PE看正常不

网友:
进PE系统看会不会掉电。

网友:
散热,温控,南桥

网友:
去掉硬盘掉电不啊

网友:
我记得没错的话应该是NEC大电容

网友:
散热排除的话,我今天看见别的帖子是CPU下面的电容引起的

网友:
得注意一下NEC大电容,先并个电解电容上去试试

网友:
我的可以用,就是运行大的就掉了,,,,
电容换了,显卡换了,,,显卡温度很高,,

网友:
南桥最有可能显卡次之

网友:
我有几台都楼主那样的问题,重植显卡后好多了,可是进系统用就不定时掉电,有时半天,有时几十分钟。。。

网友(2012-07-11):
   大电容吧

网友:
NEC电容的问题,我才修好一台。绝对是这个问题,取了,换上330的6个电容就可以了

网友:
我也刚遇到这样的问题,宏基4736zg加硬盘,进系统在滚动条那里就掉电 。我还不知道具体原因。请那位师傅详细解说一下

网友:
电容有问题吧

网友:
基本上是CPU底座下面的NEC电容滤波不良造成的。

网友:
可以考虑cpu供电 MOS管 滤波电容

网友(2012-09-08):
今天碰到了同样的问题,排除散热,硬盘,还是老样子。最后换下NEC大电容,问题解决

网友:
NEC笔记本的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