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刚开机偏红

楼主(2012-06-06):
17寸显示器,同行送过来说是刚开机就灭了,心想是高压问题,就叫他放这里,先去忙其他工作。待我测试的时候发现一闪即灭还有点问题,那就是会偏红,我用通用驱动板和单灯小口高压条单独接灯管。原来的是四灯小口一体板,一根根测试,发现上下两根相同颜色线灯管发红,其中一根还不停跳动,另外两根相同的灯管看了画面有点花屏,手头上无灯管,可以去买,但是想确认下是不是灯管问题,好报价

网友(点评):
确实灯管坏了

网友:
虽然感觉灯管有问题,,但是上下都有坏的可能性不大,,除非摔过

网友:
是的 灯管坏了  但是坏了不会花屏 要是红了 最好报4根的价格

网友:
很明显灯管老化了,换灯管可要注意了。

网友:
灯管老化
换个灯管就好

网友:
问题解决了,虽然说很对不起客户,但手上事多,没那么多时间给他换灯管,直接改个两灯小口的.接那个不偏红的两根灯管,发现不花屏了,虽然有点暗,还好能调亮度,至此为止修好了,就是很奇怪,为什么单独一根灯管会花,感觉很模糊

网友:
呵呵 做生意嘛 赚钱最重要!

网友:
遇到过很多屏幕偏色的,灯管问题的很多

网友:
这是赚钱快捷的一种方法。

网友:
明显的灯管已经老化了

网友:
你不会换灯管吧,

我也不会换灯管。

网友:
问题看是解决了我觉得是不是欠缺点什么

网友(2014-07-17):
因该是灯管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