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装INTEL 865PE 开机跑D1..

楼主(2012-06-06):
整板电压正常,内存时钟正常。
PS2口,272排阻到IO穿孔断线,飞线解决
飞线

网友:
还真是简洁啊 不过这现象不是应该键盘鼠标用不起嘛 怎么挡内存啦
付吕剑武
D1不全是内存,IO周边有故障,也跑这个码

网友:
开机直接D1,拆掉272后,跑码到C7报警。。。INTLE原装板,请记住,这不是一般的牌子
同意楼主:
2.5
oysm
同意楼主:
什么情况都会有,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他不会发生的!

网友:
付吕剑武
同意楼主:
上次修一个微星,IO少48M时钟,也是跑D1

网友:
感谢分享,又增经验了

网友:
谢谢分享受教了 不过还是想知道怎么想到键盘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