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不定时黑屏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2-06-06):
IBM不定时黑屏是怎么回事?

网友:
什么型号··具体点··

网友:
报明 机器型号 还要说清楚 黑屏是指背光不亮还是机器就没启动起来   背光不亮简单 查高压 屏线 灯管 主板上的背光供电 啊

网友:
是X61,就是刚启动没一分钟,立马 黑屏~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点评):
暗屏还是灰屏

网友:
我会看电压跳多少,,先检查屏线,高压板 灯管     没问题 加焊显卡,检查电路。

网友:
    加焊下显卡 立马的解决了 !!!

网友:
主供电有没有稳定,开启信号有没有正常,亮度调节正常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