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kpl-am se 开机无显示 不跑吗

楼主(2012-06-06):
华硕p5kpl-am se 开机无显示 不跑吗,测试内存供电,时钟,均正常,AD线对地阻值完全一致,换过几条内存均不跑吗。测试cpu主供电,有1.4v ;南桥晶振有波形。顾客说开始死机 从启就不亮了。用的cpu是p4 2.8 这主板是不是不支持这个cpu?请指点!!!

网友:
先测USB各组,阻值。如有异常,直杀南桥

网友:
775脚座子针脚注意接触好没有?

网友:
换个赛扬的试试!

网友:
试一下BIOS呢?

网友:
主板是不是不支持这个cpu,自己查一下,或换个CPU 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