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19寸液晶白屏,新手求解。带检测电压图

楼主(2012-06-06):
白屏.屏线路板上面好像没有升压。板上面没有超过5V的电压出现。8脚U5   -“1102 GAQK” 和论坛上面大家所说CT1102的脚位好像不一样.u5的第4脚很明显接地,而不是第5脚.
请问是不是各位师傅怎么故障定位?是不是这个U5有问题?

F1    5V
V5V   5V
VGHS  2.55V
VAAS  4.73V
VGLS   0.69V
VGHPS  0.22V
VAA      4.75V
VCC     2.79V

U5上面第5脚是5V,第4脚是接地。

网友:
F1上有5V吗?

网友:
升压没有当然白屏了,你修升压吧

网友:
怎么这板上面的1102他其它的1102脚位好像不一样?这U5接地脚是第4脚而不是第五脚

网友:
先修好升压看看。升压大概12V左右吧!

网友A:
楼主打下C25两端的阻值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打下C25两端的阻值是多少,,

我测了一下1.9k

网友:
唉,搞到头都大

网友B:
那个老大,出来说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老大,出来说说啊

参考一下DC-DC电路,栅极电压明显不对,没有完全一样的电路图,但原理都差不多。
修这种故障比栅极电压都正常的白屏、花屏简单多了。
主要是贴片电容漏电、DC-DC芯片坏。没什么好说的。
耐心点。

网友:
谢谢各位的指导,但这个板上的1102,能用普通的CT1102代换不?

网友C:
液晶屏白屏多数是供电问题  这个屏应该是屏的升压电路有问题    你看下那个电感 ic和mos管有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液晶屏白屏多数是供电问题  这个屏应该是屏的升压电路有问题    你看下那个电感 ic和mos管有没有问题

请教这电感怎么测好坏,我测了四个脚都是相通的

网友D:
呵呵..我们家的屏啊..先量下后级有无短路的..没有的话果断换掉U5.

网友:
引用 网友D:
呵呵..我们家的屏啊..先量下后级有无短路的..没有的话果断换掉U5.

请教这位师傅这U5,能不能用CT1102代换?

网友:
c39电容两端阻值才80欧

网友(点评):
如果是在线测量得出的结果,是不准确的

网友:
但是你看电容两端是不是接的有电阻之类的 啊,

网友:
楼主试试把升压IC换了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