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si-845pe出现时钟走时出错,维修后不能开机

楼主(2012-06-06):
朋友送来一块V星的845pe主板,早期故障是开机后系统时间不正常,每次重启都要修改时间,不存在电池掉电问题,主电源不断电的,后来找人维修后主板不能开机,无任何反应,cpu有温度,取下后无任何报警,不知道坏在哪里,望给位大虾能指点。谢了,附上局部维修的照片,无维其他修的地方,就是那个小圆柱,已经被换掉了,原来的型号不详,换的是T32768,不知道是不是对的!

网友:
金针坏了

网友:
能不能详细的说下啊,看来我要买块侦错卡了,跑跑代码什么的

网友:
换的时候,焊功一定要扎实,是不是断线了?

网友:
南桥    几率很大    这种板子 算了吧   换一个才几十块钱

网友:
拿来就是这样的   这个T32768是从技嘉的845上拆下来的,不是V星主板原带的

网友:
是晶振呀,你卖不呀,卖给我研究研究呵呵。

网友:
845的还修啊。而且还是二板板,真接扔。。。

网友:
研究学习啊 谁大方直接送好板板,呵呵

网友:
哥们你那个板原来要是电池是好的。。就是南桥RTC电路的故障了。。。那个晶振就是32.768的。。所有的板子基本都是这个频率的晶振。。

网友:
谢谢,呵呵额
这个晶振有没有需要注意针脚的正反啊,还是不用管?

网友:
晶振没有正反的!

网友:
还要多学习了,

网友:
说得不清楚  不知道怎么帮你判断哈

网友:
晶振和和谐电容还有一个106的电阻一起换掉看看~!

网友:
其它供电都正常是吧

网友:
刚才打电话问清楚了,就换过那个晶振,其他都没动过,我重新焊一个试试,呵呵
谢谢各位了

网友:
这个板子便宜  没得搞

网友:
搞下南桥···我有维修过·OK了

网友:
这种不值钱了,没块二手的也没几个钱了,不过没事也可以研究研究,估计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呵呵,就是学习研究的,845的板子多了去了,基本上都是开机没反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