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1910m 怪问题

楼主(2012-06-06):
接到一台HP 1010M的显示器,故障是 可以正常现实画面,就是弹出个  电源按钮锁定  的框,拔掉开关也是一样。第一次遇到这问题,不会怎么搞,请问有谁知道怎么解决这问题吗?知道的麻烦告诉下!小弟万分感谢~

网友(点评):
那只能改个通用版了

网友:
先解锁吧!

网友:
应该是按键锁住了吧!先把按键全部换掉,,不行的话只能刷程序了

Yy.
拔掉按键也是一样,程序找不到啊

网友:
按住MENU 15秒

Yy.

网友:
按住电源键10秒

网友:
这个你可以百度一下
有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的

网友:
找百度吧!不行就换驱动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