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量产中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2-06-06):
拿到一个U盘,用芯片检测软件查出此芯片:安国  SC708(FC8708)/AU6987/AU6990-F/W 619F
选择QCtool 软件进行量产,插上此U盘,就显示:读装置信息错。用安国AlcorMP量产工具,能识别到U盘,但是没法进行量产

网友:
很有可能是个水货U盘,这种芯片检测软件是查不准地,所以你用的量产工具可能也不正确,正确的方法是拆开U盘看下到底是什么芯片,然后再找相应的量产工具量产。

网友:
拆盘了,主控SC708-3,很有名的黑片,Flash也是一个次品,这个U盘够水的!谢谢朋友的指导

网友A:
闪存还能用,留着当配件使。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闪存还能用,留着当配件使。

嗯,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