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系统的时候死机,蓝屏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2-06-06):
请问各位大虾 , 帮帮忙啊!  小弟跪求!!!!

网友:
电脑是IBMT400!请问是何问题,客人明天就来那电脑了  ~~~

网友:
系统 硬盘 内存 一个一个的代换呗

网友:
外设的 先排除。然后是在不行。做显卡吧。这个显卡 比较搞 。。貌似有 黑胶。。。。。。。。。

网友:
重新插拔内存基本就OK了,再不行就加焊北桥咯

网友:
代码多少。还有可能是软件部兼容的问题  进安全模式看看还蓝不

网友:
换根内存先,我前天也遇到这样的问题,是内存坏了0x000001a

网友:
我遇到过类似现象,我不小心吧硬盘摔了下,本来客户的机器是好的。结果只要进到系统就是蓝屏  还有一堆代码。最后确定是硬盘坏了。。。还好客户号说话没什么重要资料。  要不就玩大了。吓了我一身冷汗,,,,,,,

网友:
先看下电源正常不,进PE看还蓝不,再查内存、显卡、硬盘一一排除

网友:
多谢各位大虾 ,拔插下内存果断OK了 ~~

网友:
可能是散热问题

网友:
解决了就好、学习了。。。

网友:
应该是驱动没有装好,或者就是内存问题,不应该是硬盘,蓝屏代码有很多的,你去百度看看你的代码是什么情况

网友:
换根内存先,,是内存坏了。

网友:
这个要看代码的~不同的代码表达的意思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