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10k加电不亮

楼主(2012-06-06):
机器拿来客户说雷击了就不亮了.拆开没看到有明显烧坏的地方各个电压都有!电流在0.26查了半天没思路!各位给点思路!

网友:
PCIE复位出来没有?没有的话看CPU PG信号出来了没,如果有的话查时钟IC工作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