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是必须的,但经验也是重要的

楼主(2012-06-06):
今天店来了一台CQ43 AMD的板,加电不显,能开机,试过外接不显,师傅让我拆开看看,拆开后拆开电池,裸板上机,电流跑1A2几停了,刚好师傅在忙让我测测看看,我当时想到没想就去量屏线的接口,发现屏供电没有啊,就觉得奇怪了,一直咬着这个VCC供电追查,其实我已经在走弯路了。等师傅有空了,就过来看看了板子,用示波器打了内存的波波发现,内存没过,就拿起风枪吹了吹北桥,那桥好小,等桥冷却就加电,电流跑1。45A左右,打波波有波形了,显示了,哎,原来北桥虚悍了,CPU没跑起来,但从电流来看却好像跑起来了,这样会误认为硬启已经完成,AMD的板子真是伤不起

还要多多实践

网友:
呵呵 。。我 的天哪。。怎么没人帮你捧场呢 。。

网友:
HP CQ  AMD 的板子。 慢慢接触多了。你会纠结死的。。

什么闪灯啊! 返修啊! 无尽的折磨啊!

网友:
哎~~~经验确实很重要啊

网友:
一般都是显卡  桥

网友:
对 同意楼上

网友:
做的多很重要!

网友:
新手嘛,总需要一个成长的过程。

网友:
经验不值钱。修多了自然有经验。但修多了不会自然有理论。

还是理论要指导实践

网友:
CPU坏的真多,无求无尽的怪问题~!今天休了个台式的N61也是这样,没有CPU供电,最后烤了北桥好了。

网友:
这机有很多只要把内存清理下就OK了。。不一定是桥。

网友(2014-11-15):
学习了。经验很重要啊。。。

网友:
这种 AMD 的北桥虚焊的 多

网友:
AMD的板子虚焊的多,这也是经验!

网友(2015-01-05):
AMD的问题就是麻烦

网友:
AMD问题多大家才有的做啊

网友:
我这新手怎么活

网友:
楼主可以吧内存拆了吗     在装上 看下电流有没有变化 不就知道有没有读内存了压

网友:
北桥直接干啊

网友:
AMD也是赚钱的机器

网友:
不用太纠结 往死里整 整活了收钱 整死了换板还是收钱 你还多个料板

网友:
维修时条不归路

网友:
amd的机拿来了首先动一下北桥会有惊喜的

网友:
联想G455的有的打内存有波,结果这是桥空焊的呢

网友:
AMD机器 桥坏的居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