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661GX-M7REV1.1雷击维修 附相关BIOS下载

楼主(2012-06-06):
   今天接一ACER品牌机,客户说被雷击了,电源坏自己换过了,只风扇转屏幕无显。马上接键盘鼠标及显示器做故障还原,当然了测试卡是不能忘记的。果然,屏幕无显示,看测试卡跑25,呵呵,25代码的维修上次专门有写过一个帖子,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找一下。马上拆板打值,发现USB接口有一针无穷大,一针短路。判南桥坏。本想给直接换板,一低头发现发现一华硕P5S533-TV/S尸体,用的南桥和这个一样,华硕的前几日被我判北桥坏就扔一边啦。刚好有时间,给客户报80块,换南桥。客户爽快的答应啦,接下来一切都轻车熟路的,拆桥、植球、焊接就不说啦!焊好后先打值,没有发现有短路,加电测试跑码正常,一看表,40分钟,赚80!事情本应该就到北为止了,没有想到麻烦的事才开始呢!
    把主板放到机箱里,接电源,硬盘,加电,正常起动,笑着和客户说,你看,你够幸运啊,呵呵,正说着电脑竟然重起啊!!我一脸笑容死机了!再开机,还是一样,不能进系统,怪!怪!!换的桥是坏的?自己心里打起小鼓来。
    先把客户稳住,拿自己一块安装有XP的硬盘来试,竟然正常进系统了!刷BIOS!!你有没有想到?呵呵,拿出编程器,放狗网上找BIOS(ACER 661GX-M7REV1.1),竟然找到了不少,呵呵,多数是咱迅维的啊!我下,刚才始下了几个是黑屏,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可以开机的,但风扇竟然只能一直全速----40000转啊!那个响啊!!!再找,这块板是精英为几大品牌机OEM的,方正、清华紫光都有,都下了一一试,我的下载分见风的少啊!!几个朋友把下载设有些高了。但结果都是一样的,风扇全速转!在这里还望有解决此问题的朋友分享一下经验!!

网友(点评):
实在不行,风扇供电改成5伏供电,就行了

网友:
我想问下被雷劈后,那个被劈坏黑鬼能不能直接取下,不要啊

网友:
问题没有说清楚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个同样的机器   待解决

网友:
CPU风扇接主板风扇那正常吗?再不行,就加电阻减速

网友:
CPU风扇换了一个低转速的已经解决,这个想来是换过的BIOS不支持其转速调节。原装的风扇是4000转的,换了一个2000转的新风扇,基本上无声。品牌机噪声控制比较到位。

网友A:
什么时候解决了分享下

网友:
你是说EVO芯片吧,这个可以的!雷击的板如果网卡坏了,一般都拆了直接加独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时候解决了分享下

已经解决,换了一个风扇!

网友B:
额     既然用自己硬盘能进系统   为什么要去刷BIOS   不是应该换系统或者换硬盘的嘛   求解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额     既然用自己硬盘能进系统   为什么要去刷BIOS   不是应该换系统或者换硬盘的嘛   求解

这个因为是进XP时重起,可以当做挡LOGO来维修。所以马上就去搞BIOS啦,搞BIOS后马上解决!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因为是进XP时重起,可以当做挡LOGO来维修。所以马上就去搞BIOS啦,搞BIOS后马上解决!

你上面说的是不进系统,现在又说是进XP重启,被你搞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上面说的是不进系统,现在又说是进XP重启,被你搞晕了。。。。

这有什么可晕的??自检以后就是系统引导啦!进不了xp,就重启!!!也就是说你不会看到xp的画面,

网友E:
28期的学员真厉害!我是29期的,哈哈,还没开课呢!要向师兄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E:
28期的学员真厉害!我是29期的,哈哈,还没开课呢!要向师兄你学习!

哈哈,维修就是要理论联系实践的!18日开课啦,到时一起再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