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va1912wb-4电源板求助

楼主(2012-06-06):
优派va1912wb-4电源板坏的很严重u104看不出型号了请知道的指教

网友:
发个照片上来大家帮你分析下

网友:
真是不好意思刚学会打字实在是不会发照片呀

网友:
是在是看不清啊

网友:
找朋友用摄像头发一照片看不清真报欠

网友:
电源板板号多少

网友:
你说的U104是电源管理芯片吗  是的话 看看是7脚的吗

网友:
根本看不清楚。楼主报一下板号,或许我们能帮到一点忙。毕竟我们很多料板。

网友:
也说下几脚 的,大概的外围电路啊

网友:
查查这电源IC,那个脚是接地,哪个脚接供电,哪个脚输出驱动信号,哪个脚与光耦连接,查出了VCC GND DRIAN FB 引脚的定义,大至上可以判断出是什么IC了,无非就是8个脚

网友:
是四脚的L0624

网友:
图片没有,要我们怎么帮你啊

网友:
发张清楚点的图片,这样根本没法帮你分析。

网友:
板号是dac-19m005 af  rev:01a  芯平片是8脚的 4脚接地 7脚是空的 2脚与光偶连接 4脚输出驱动信号。其它的看不出来。而且r131---r134以及r139 以及r132下面的c xx r xx烧的啥也看不出来了。拜托大家多费心。

网友:
按你说的应该是 p1337 七个脚的 5脚是输出4脚接地 6脚电源 8脚启动 你对照下

网友:
芯片应是DAP8A

网友:
NCP1337 发图你对照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