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之X60通病和怎么区分BIOS

楼主(2012-06-06):
IBM  X60大家都知道的,通病是开机报警四声,刷BIOS壳解决,闹不明白的 就是如何区分BIOS?

这是U73   芯片型号 SST25VF016B   在 南桥旁边

这是U33,芯片型号忘记看了     在 KBC  附近

网上大家都说U73 是BIOS  确实像,芯片上面打着小白条,  可是从电路图看,U33更像,大家刷过的给个回话啊

网友:
型号上说SST  是bios无疑。。刷多了你就知道。还有形状。明显比MOS管要大一号

网友:
还是从供电看起,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我还没搞过X60报警的 啊,上网多搜搜

网友:
你看一下各引脚之间的间距啊,bios芯片各引脚间的间距比较大一些

网友:
U73是BIOS下面的应该是码片

网友:
U73 是BIOS  必须是的

网友A:
lz,你听好了,下次你记住,这两个都是bios,u73是写的主要程序的,主要控制主板跑不跑码了,和一般的bios一样,但是u33肯定是在ec下的,u33是控制3v,5v,当3,5v不出的时候需要刷u33,所以两个都是bios,  u33型号不是明显写的25010吗?所以那是控制3,5,v的bios,图纸上也是有的!你可以好好的查查图纸

网友:
现在很多的新型机器都是二个BIOS

网友B:
U73是bios    bios跟一般八角芯片有明显的样子区别

网友:
有时候EC的BIOS真不好找,有些是128M,有些是256M。

网友C:
引用 网友A:
lz,你听好了,下次你记住,这两个都是bios,u73是写的主要程序的,主要控制主板跑不跑码了,和一般的bios一 ...

谢谢你了,这个经验很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U73是bios    bios跟一般八角芯片有明显的样子区别

双bios的你用什么区分, 但是可以看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你了,这个经验很有用

不客气,当你修的多了自然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你听好了,下次你记住,这两个都是bios,u73是写的主要程序的,主要控制主板跑不跑码了,和一般的bios一 ...

说的好准备。高手

网友:
现在新点的机器都2个BIOS  真分不清该刷哪个

网友D:
嗯,对,确实是两个BIOS,一个主管跑马那些的,另一个在KBC旁边的是管KBC的开机什么的。这个很好判断,我记得上培训学校时老师说KBC的BIOS那个在待机就有供电的

网友:
1.就目前笔记本电脑现阶段的设计主要是分个两个bios,一个就是在PCH旁边叫system bios主管整个系统运行所需要的信息,一个就是在EC旁边的叫EC bios主管整个系统power上电时序的。
2.根据配置和设计所需要的不同的每个bios的容量也会不同。但绝对不会出现128M,256M这么大的,从我接触电脑这么久还从没听说过bios有这么大的,有人跟你说bios需要那么大的容量肯定在吓忽悠人的。
3.system bios比EC bios要大很多所以你刷的时候从时间上就可以判断出刷的对应的bios了

网友:
图纸上明显告诉你U33是去U76网卡的,还用说它是什用?

网友:
各位都很谢谢你们

网友:
引用 网友D:
嗯,对,确实是两个BIOS,一个主管跑马那些的,另一个在KBC旁边的是管KBC的开机什么的。这个很好判断,我记 ...

嗯嗯,下次不会在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