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一个问题 :多脚场效应管与双N沟道场效应管在主 ...
新手请教一个问题 :多脚场效应管与双N沟道场效应管在主板上如何区分

楼主(2012-06-06):
有什么好的区分方法和技巧,一个新手,希望各位高手帮帮忙
技巧

网友:
我也是刚出来实习的 感觉好的话拆下来容易判断 要是坏了的话不是看型号就是看图纸分析 嘿嘿 等待高手告知更好的答案

网友(2015-11-12):
看图纸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