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加电不亮

楼主(2012-06-06):
开机电流在1.5安左右!看着电流像是亮了就是不亮外接也不亮!换了显卡BIOS也刷了!还是这样.各位给点思路!

网友:
加焊北桥试试.

网友:
我也遇到一台这样的,没有搞好!!!

网友:
北桥也加焊了也一样!

网友:
usb有没有短路或者cpu供电芯片虚焊

网友:
楼主修好没,修好通知下,我也上1.8A好几次跳变就是不显,该搞的都搞了

网友:
仔细查查没有查到的地方

网友:
我的也是电流最终跳到1.5 就是不显示

网友:
把北桥取了值一下

网友(2012-07-27):
我手上也有一台,换了显卡,亮了一下,装起来又不亮了,真是气死,跳变了几次停到1.05 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