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星R70和惠普V3000显卡门如何彻底解决?

楼主(2012-06-06):
最近两个朋友的
笔记本
分别都坏了,一台是三星R70,一台是V3000,这两台本都曾经修过了,都是显卡热,原来每次都是加焊,修了两次,间隔不到两个月又坏,后来重新植球了,用的时间稍微长了一些,最近又坏了,准备换改良版的显卡,可是没有订到货。请教有经验的朋友这两台笔记本换改良版的显卡后会不会彻底解决问题,在哪里可以订到这两个显卡,三星的显卡是G86-770-A2,惠普的是G86-630-A2。
笔记本
sychen
加铜片,改长转。再不行,只能改良了

网友:
小小学徒工
重植无铅的球,显卡的散热片上压个铜垫,我这边这样修了很多个V3000了 返修率很低

网友:
这还用说,换新的了。改装的都用不长。。。
同意楼主:
4.0
维派科技
同意楼主:

网友:
辉泰维修
同意楼主:

网友:
换升级版吧。。 换全新升级版 还是有用的。
同意楼主:
5.0
sychen
同意楼主:

网友:
再请教,这两款升级版显卡,用测试的可以用的长久吗?

网友:
很难说V3000的有些换了631 能用个半年。 有些一两个月就 返修了。 不是说换了改良的就一定OK.
同意楼主:
5.0
反对楼主:
5.0
qqchengrui
同意楼主:

网友:
维派科技
反对楼主:
你买到假的了吧

网友:
ycht
反对楼主:
换正品改良芯片,返修的微乎其微

网友:
换改良版呀 换了就好

网友:
就没有更好的办法了吗

网友:
换了就好了不返修

网友:
可以解决问题的,去淘宝,770要贵点,一定要买白胶有铅的

网友:
最彻底的方法就是换,不过也可以加铜片,改长转,能用很长时间
同意楼主:
0.0
lishengbao
同意楼主:

网友:
换吧 改良的好

网友:
更换改良版的显卡芯片

网友:
散热要做好一点

网友:
没有是么好不好,只要客户愿意,就这么做

网友:
这还有什么好说的,换全新改良版一定没问题。。。检查一下风扇导热导管那些事否正常。。。。

网友:
换改良的,前提是要把散热做好!

网友:
HP 换 G86-631-u2
三星的 没换过

网友:
换新卡,四角多点锡

网友:
叫客户定期过来清灰,这样又赚钱又可以看看导热硅脂是不是干了,干了就换新的
寂寞飘雪
有道理,这真是个两全其美的好办法

网友:
换新的 改良版的 要白胶

网友:
三点!第一,换个631改良的吧,第二,加铜片,第三,风扇接常转吧!
同意楼主:
5.0
yamindiannao
同意楼主:

网友:
换改良版显卡

网友:
亲 换改良版显卡

网友:
升级版的显卡就不错的,返修率很低的。

网友:
换改良版的显卡啊

网友:
铜片,常转都做过了。没做过值无铅的。

网友:
已经订货换改良的了,试试效果,如果效果好,以后大力推行,哈。

网友:
最担心的不要买假货,有很多631都是打磨的,是在630改的字。呵呵。

网友:
换改良的会好一点点!重点还是放在散热方面!最好在芯片上面加一块铜片帮助导热,硅胶不要加得太多,因为会有影响的!没必要就不要玩游戏了!

网友:
只能是换改良新显卡才能解决了

网友:
弱弱的问下。
V3000卖么?我想收购。。。QQ:27558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