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聯享 L410筆記本

楼主(2012-06-06):
維修聯享 L410筆計本,外接VGA顯示正常,內接LED暗屏,可能固障分析,1.LED PANEL故障,2屏供電,首先量屏供電,發現屏端PIN 36 DISPON 0V,再量MB LVDS 接口端 PIN 40 3.3V正常,搖動LVDS排線,發現是近LVDS 接口端牌排線問題,將LVDS 接口端 PIN 40 DISPON 線抽出,再重新和回去,開機話畫面亮,顯示OK

网友:
楼主你是台湾的吗,竟用繁体看起很费劲,貼出來精神可嘉

网友:
同意2楼 不过那屏线就接触问题么 DISPON开始不是说没电压么 难道必须检测到屏才能有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