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索尼笔记本,无从下手

楼主(2012-06-06):
索尼笔记本型号是PCG-894N。不通电,保护隔离第一个MOS管就通不过去,公共点无电压,跑保护隔离到公共点跑步出来,先加16V至公共点发现有待机0.01A,不能触发,故求图纸

网友:
图纸不用了,已经修复,保护隔离第一个MOS管为P沟道,G极比S极电压大,不能导通,摘掉与G极相连的电阻,拉低电压导通,导通后发现公共点无电压,因手上无图纸,也跑不出保护隔离,貌似开路了,直接飞线到公共点,触发,亮机,OK。至此修好,技术还是粗糙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