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8M800-M3 挡LOGO主板维修一例 送BIOS

楼主(2012-06-06):
K8M800-M3 挡LOGO主板维修一例 送BIOS
前日我这里下了一场雷雨,坏了各类电器无数,这当中当然也包括电脑啦!呵呵,雨还没有停就有人电话联系修电脑啦!。马上转入正题。先是一同行拿来三台联想主板,其中二个秒了,拆网卡OK!而另一块判北桥坏,手里也没有相应的桥换,和同行一说,他说这机器是从医院里收的,有一台安装的还是98(倒,医院真黑啊,赚老百姓那么多钱都花那里去啊?)。最好能修,我说这个只能找个好的北桥我换或者你自己找块相同的主板给客户换上。这兄弟还真厉害,一会儿就拿了一块一模一样的主板跑来啦,说这块板不稳定。我说先测试一下吧。这板是精英给联想OEM的,板号为:K8M800-M3 REV;1.0A加电后一切正常,关机以后他就. 就忙着装到机器里,接硬盘什么的,临走了他说再试试吧,结果开机以后就挡在LOGO那里了,键盘灯可以关开,也可以软启动。心想这不是远程里讲的挡LOGO嘛,,这钱真的没有白花啊(又快18日了,呵呵,到时再听去)。

记得老师说过,有真死机和假死机,我遇到的这个应该是假死啦!这个按步骤来,先扣下另一板的BIO换上,无果;拆换I/O,还是无果;那接下来就是网卡、声卡啦,不急着拆,先测试,网卡声卡的对地阻值及供电都正常,就是摸南桥时感觉有些过热。3.3V的对地阻值竟然只有12,这里应该有问题,测试南桥周边的电感也是12,把目标锁定南桥!因为有另一块板上的南桥是好的,马上大胆拆换南桥。

这里我用了锡纸保护桥边上的电容了,上次有朋友说我这样做浪费,但不久论坛里有朋友遇到过炸电容啦!这个一定要小心,如果不想用锡纸,就把电容拆下来!切记。

这是我植球用座子和小盘(呵呵,这盘花了我二元呢!)。换南桥后,测试3V对地值为400,正常。测试USB口无短路,上电测试,故障修复!因当时修机器的人多,只用手机拍了二张图。

网友:
同意楼主

网友:
bu cuo

网友:
动桥功夫也不少,收费多少?

网友:
这个修好能要多少钱哦

网友:
那价格也不高呀

网友:
论坛一般不讨论收费问题!!卡logo如果拆外设都卡,那就南桥问题。过LOGO死机,北桥问题。

同意楼主: 4.4 反对楼主: 5.0
学习了,我手里正好有一块主板卡在那,诊断卡跑到26 和55

网友:
神人,多好的经验
我也遇过内存电压低卡LOGO的

网友:
其实我比较关系的是价格

网友A:
呵呵。老板你植球是把钢网拿了再用风枪吹还是???

网友:
学习学习,到时也弄个BGA

网友:
看来打雷坏的多数是烧网卡先,呵呵

网友:
说实话,修台式机真的没前途,有赚不到多少经验,

兴趣而已不谈钱 能修会主板以后笔记本就轻而易举了

网友:
牛逼啊 电路图时序咱都不会啊求科普

网友:
弄桥狂人。。。。。

网友B:
学习了,不讨论价格,关键学习技术,努力提升自己.

网友(点评):
这行就是这样,技术好了越修越顺手

网友:
三台机能到个二百吗...台式赚不着钱

网友:
无聊可以修修! 慢慢来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呵呵。老板你植球是把钢网拿了再用风枪吹还是???

带网吹比较快一些!也不易连珠!我那个植珠台就是可加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带网吹比较快一些!也不易连珠!我那个植珠台就是可加热的。

锡珠融的时候会不会把网黏住啊???请问在什么时候拿网最适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不讨论价格,关键学习技术,努力提升自己.

这是搞维修的好心态!!

网友C:
在尚未冷却完全之前拿下,如果冷却了,焊膏的粘结让取网成为困难!这个需要个人多尝试几次,我一般是在芯片和网不是很烫手了拿,轻轻就能拿下!

网友D:
给同行修这样的板子 价值不大了,没法收费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给同行修这样的板子 价值不大了,没法收费

呵呵,有些时候是不能按常理收费的,尤其是一些单位用的机器!

网友:
楼主用盘子将珠都接住 一个也浪费不了  高。。。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在尚未冷却完全之前拿下,如果冷却了,焊膏的粘结让取网成为困难!这个需要个人多尝试几次,我一般是在芯 ...

谢谢。您植球的时候是用850风枪去了风嘴来吹的吗???风速,温度几档适合呢???

网友:
直接找到原因了,打阻值真的很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您植球的时候是用850风枪去了风嘴来吹的吗???风速,温度几档适合呢???

风枪吹,至于何种风枪应该没有什么区别,吹的时候温度和风枪转动的速度应该一样,就是说,温度高了你要转的快一些,低了可以慢一些,这个需要个人自己慢慢体会!我一般用300度,开始小风,最后风全开!说明一下,我的风枪是非气泵式的,风量比较小!

网友:
档LOGO一般都是桥问题多

网友:
学习了,多进来看看还是可以学到不少东西的。

网友E:
从经济上来讲,你这是瞎鸡巴弄!从对技术的追求上来说,还是比较有前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从经济上来讲,你这是瞎鸡巴弄!从对技术的追求上来说,还是比较有前途的!

呵呵,我是闲的,不过不至于给别人送钱!前提已经说过,单位电脑,人家不谈钱。

网友:
要西,,,,大大滴鼓励

网友F:
不知道楼主夹芯片的哪个东东在哪里淘的

网友G:
做桥主板不要烘烤吗?有起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知道楼主夹芯片的哪个东东在哪里淘的

你是指那个可以直接加热的植珠台吧!那东东淘宝淘的,三十块!

网友H:
小地方怎么搞维修哦,就算买个BGA,又去哪找哪么多桥呢!伤脑!

网友:
引用 网友H:
小地方怎么搞维修哦,就算买个BGA,又去哪找哪么多桥呢!伤脑!

我的店就开在镇上!呵呵,桥多数从旧板上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做桥主板不要烘烤吗?有起泡吗?

这上要看板的情况吧!多数板没有受潮。我都没有加过热!

网友:
发现这个植桥的工具不错!

网友:
努力学习,搛钱

网友I:
楼主,你用什么型号的BGA做上桥去来的啊。不会是自己做的土炮吧。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你用什么型号的BGA做上桥去来的啊。不会是自己做的土炮吧。呵呵

我用的是T50,呵呵!支架方面比基地的差了些!

网友:
技术好,还是有钱挣的,做快一点,就可以有钱的,  快修,   做桥是慢一点

网友J:
修东西还是得设备更得上

网友:
引用 网友J:
修东西还是得设备更得上

好多故障需要排除法的,所以需要设备支持~

网友:
我关心的是  这个能收多少钱啊   30 ? 50? 100?

网友:
我觉的价格最重要

网友:
BIOS老是容易出问题

网友:
要真是没有南桥换的话  就直接报废换个二手版吧 费时费力收不到强

网友:
思路不够清晰 楼主有耐心

网友K:
修地不值得,费时费力还不赚钱,你这个弄好了准备收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K:
修地不值得,费时费力还不赚钱,你这个弄好了准备收多少钱

不知道您都修什么样的主板!

网友:
不错 写的不是很详细哦!

网友:
求:带带淡定

网友L:
{:soso__1545788948757696618_2:}像这样的台式主板我们一般不会给客户换桥,没那闲功夫,直接叫客户换主板,自己把板子留下,没事的时候拆拆桥,修好了又是百把块呢 、

网友:
引用 网友L:
像这样的台式主板我们一般不会给客户换桥,没那闲功夫,直接叫客户换主板, ...

多数情况下是这样做,有时候是同行,自己带桥,也只好给换了!

网友:
那还差不多,不然哪有那闲功夫换桥。弄不好还掉点了呢。悲剧、

网友:
台主板换桥感觉没没必要

网友:
楼主学东西真快

网友M:
T5的BGA没有基地的哪个好??说下,我准备买个呢。。本来想入手T5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M:
T5的BGA没有基地的哪个好??说下,我准备买个呢。。本来想入手T5呢。。

不知道你想和那一款做对比。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你想和那一款做对比。

T5跟CF260  或者280 比的话

网友(2014-05-26):
医院的电脑好收钱,动桥也不怕啦。。

网友N:
这么老的板换桥。。。

网友:
我以为是刷BIOS好的那。呵呵,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N:
这么老的板换桥。。。

只要客户有需求,可以赚钱,为什么不换呢?也就是说,有钱为什么不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