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1集成板子装系统花屏死机

楼主(2012-06-06):
接了一台F41机子客户说装不进系统,我换了好几个安装版的系统装着装着就花屏,花屏就死在那里了
其他的ghost也试过,解压系统花屏卡死在那里,北桥换过故障依旧,请大家多多点拨下,谢谢

不要转GHOST 就装单步安装

网友:
看来内存你一定换过啦?

网友A:
先测试硬盘是否有坏道,可换个硬盘试试。再考虑显卡

网友B:
先进pe试试

网友C:
蓝屏代码是什么????????

网友:
同意2楼。。。。。。

网友:
没碰到过,等等再看

网友D:
看解压在哪里死机了,我遇到的有网卡  声卡芯片及外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解压在哪里死机了,我遇到的有网卡  声卡芯片及外设的。。。

内存硬盘都换过,装装着就花屏死机
,扫完硬件选择是否加载集成货不集成驱动就死了,用安装版的装着就花屏死机卡在那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蓝屏代码是什么????????

是花屏不是蓝屏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先测试硬盘是否有坏道,可换个硬盘试试。再考虑显卡

内存硬盘都换过,装装着就花屏死机
,扫完硬件选择是否加载集成货不集成驱动就死了,用安装版的装着就花屏卡死在那里了,板子是集成的,换过北桥故障依旧

网友F:
那用克隆版不解压维驱动呢?
散热有没有问题北桥和CPU不烫吧.

BIOS恢复默认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进pe试试

进PE一切正常,不知道问题出字哪里了

网友G:
恢复BIOS 设置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内存硬盘都换过,装装着就花屏死机
,扫完硬件选择是否加载集成货不集成驱动就死了,用安装版的装着就花 ...

额,这么说我就明白了,像这样的问题常出现2合一或3合一的板之上。不兼容问题
.内存问题,重换梗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G:
恢复BIOS 设置试试。。

放电?还是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用克隆版不解压维驱动呢?
散热有没有问题北桥和CPU不烫吧.

散热不会有问题,不解压驱动也一样,请问如何回复BOS默认设置,放电,刷BIO还是?

网友:
重刷BIOS试试,,,,,

网友:
不装显卡驱动试一下
换内存试一下

网友:
换个CPU试试

网友B:
pe正常 那就代表主板 内存电源cpu基本没问题 你接上USB设备  加载下网卡驱动试试 如果都没事 就找快新硬盘 装系统试试

网友:
这种情况我遇到的,一般都是内存坏的

网友H:
慢装也不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慢装也不行吗?

不行,网卡我也拆下了

网友(点评):
找一个安装好不用解压的系统装,,不过进去要全部打驱动,,看一下打哪个驱动的时候花屏

网友:
引用 网友B:
pe正常 那就代表主板 内存电源cpu基本没问题 你接上USB设备  加载下网卡驱动试试 如果都没事 就找快新硬盘 ...

网卡已经拆了

网友:
南桥了 别修了

网友:
在BIOS设置中,更改硬盘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