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 适配器不能开机 电池能开机 问题

楼主(2012-06-06):
PJ301   B+ 公共点无电压 也无对地短路 插上适配器后 WIN 有19V  PQ301 的123脚 PQ302的123脚都有19V  4脚G极也有19V  按理论来说 PQ302 的5678脚应该有19V 才对。  更换过PQ302后还是一样的现象   无思路了 不知还有那些地方出了问题。

补充内容 (2012-6-7 10:47):
是不是充电IC 的4脚应该拉低电压PQ302 才能导通?

补充内容 (2012-6-7 14:30):
那位仁兄能告诉我。 如果我把PQ302的4脚断开 是不是0V  就导通了。 不知道是否可以 会不会烧坏元器件或者机器不工作。

补充内容 (2012-6-7 14:50):
哪个兄弟知道 4脚是否是拉低点位的作用?

补充内容 (2012-6-7 23:26):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机器搞定了。 充电芯片上的工作条件全部满足。 不是充电IC问题。 是电阻PR304 阻值偏低。   换了以后PQ302的4脚才13.4V电压 ACDRV电压要小于VIN电压  貌似PR304 是下拉电阻?

网友(点评):
点火回路!@

网友(点评):
亲···PQ301和-Q302是两P管呀····PQ302的4脚应该是低电平,测到的PQ302的123脚有19V那是VIN通过PQ301内带的二极管漏过来的,电压是虽然19V可是沟道没打开电流很小的。。

网友:
  哪位仁兄指点一下。  在线等啊。

网友:
都半个小时能   给点意见好吗?

网友:
查冲放电IC工作条件

网友:
4脚不应该19v,应该低,

网友:
p沟道的G极有19V就绝止了,查控制IC.

网友:
1,PQ302本身坏,  2 , 后级输出有问题

网友:
查下5脚电压多少正常是2.6V 低了就查前面的分压电阻。 13脚有无3.3V 没有3.3V查下 PR110,PR111

网友:
4脚G极也有19V 按理论来说 PQ302 的5678脚应该有19V 才对

那是P 沟道MOS 低电平导通 点火不成功 对着图纸查LM

网友:
去看下布哥的点火回路。。

网友:
那是P 沟道MOS 低电平导通 点火不成功 对着图纸查LM
同意9楼

网友:
对啊,那两个Mos管应该是低电平导通吗,所以查下控制芯片啊

网友:
查下芯片的工作条件:PIN28 PVCC=19V,PIN5 ACDET=2.56V,PIN8 OVPSET=2.56V,PIN10 VREF=3.28V

网友:
不明白学习了

网友:
这是保护隔离电路问题

网友:
这典型的仁宝点火电路问题 先学下仁宝点火原理就可以修了应该

网友:
换个充电芯片试试

网友A:
1,PQ302本身坏,  2 , 后级输出有问题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38960-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1,PQ302本身坏,  2 , 后级输出有问题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 ...

如果后级异常的话我断开JP301 现象还是一样。

网友:
我补充的问题。 哪位兄弟能帮忙吗?

网友:
这个要慢慢查噢,管子是好的?

网友(点评):
管子是好的 充电芯片4脚正常来说应该是低电位 手头上又没有 这种芯片。 揪心啊。

网友:
快办法先换个充电管理芯片  然后重点查该芯片的各个重要脚

网友: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机器搞定了。 充电芯片上的工作条件全部满足。 不是充电IC问题。 是电阻PR304 阻值偏低。   换了以后PQ302的4脚才13.4V电压 ACDRV电压要小于VIN电压  貌似PR304 是下拉电阻?

网友:
你断开PQ302后面的限流电阻看5678脚有19V的电压吗,如果有查后级,如果还是没有查下G级的控制电路

网友:
我也想知道是怎么回事

充电芯片上的工作条件全部满足。 不是充电IC问题。 是电阻PR304 阻值偏低。 换了以后PQ302的4脚才13.4V电压 ACDRV电压要小于VIN电压 貌似PR304 是下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