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6400进系统伪黑屏

楼主(2012-06-06):
接到一个hp6400笔记本,伪黑屏,灯管虚焊已解决,高压条外接灯管能正常工作,就是进系统伪黑屏,求各位
大虾指点,在线等待

网友:
进安全模式了?如果可以卸掉显卡驱动。进系统重装驱动

网友:
各位大虾,出来围观啊,很急啊!!!!!!!!!!!!!!!!!!!

网友:
我来 了 逛逛先

网友:
会是系统发的问题吗?液晶面板有显示,就是灯管不亮

网友:
我不知道,帮顶,知道的帮帮忙

网友:
装个系统试试看

网友:
如果说屏和灯管没有问题的话,如楼主所说有可能够软件不兼容问题吧!比如说显卡驱动……

网友:
我前段时间接到一台是屏的问题,进系统2 3分钟就暗屏了,楼主你的是暗屏吗??????

网友:
严重怀疑显卡。。你把显卡驱动卸载了后再进去吧,或是直接进入安全模式

网友:
我感觉还是系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