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500认不到无线网卡

楼主(2012-06-06):
今天一客户拿来一台hpv3500de机器,说是认不到无线网卡,从新装了系统还是认不到,这机器是独桥的,会是桥的问题吗,有遇到这情况的高手指点一下,感激不尽

网友:
楼主为什么会认为是桥的问题呢,不能拿事说事,虽然v3000是显卡门,但是你也不能这样判断,拆机,找图纸

网友:
肯定桥的问题多点,遇到过

网友:
如果换了无线网卡还不行的话,做桥就好了,这个机器的wifi是独桥控制的,通病

网友:
谢谢大家了,确实是北桥虚焊了,已经修好了

网友:
换一个还是不行的,大部分是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