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高压板

楼主(2012-06-06):
本人今天。打开机。修了一台宏基4031P的板子。一接到手听顾客讲屏一闪一闪拿到手。经显卡正常外接显示器也正常检测。怀疑是高压板故障。供电正常。开启信号不正常。不接硬盘开启信号正常。可接硬盘开启信号被拉低。,找电路没法现异常。没办法。我就把EC的开启信号脚挑起来。直接拉到高压板开启信号脚。可是故障还是一样。。烦烦。仔细想想是不是电压不够。。我当时想了好久。直接从系统3V给一个上拉电压给开启信号脚。哇奇迹出现了。系统正常了屏不闪了接硬盘一切正常。望本帖能给大家有所帮助。。还望老师给我加分加分,还望各位学友为我加分加分。哈哈哈

网友:
直接接屏供电不就OK了嘛

网友:
还不会修,看看以后用得着

网友:
这个不能算是改高压板,只能算是飞线,高压板供电不够,很多时候都是这样修地,方便快捷

网友:
屏上拉个电压下来就好了

网友:
硬盘还能影响 高压开启信号?

网友:
直接从屏上飞个3.3V不就解决了。  !  而且非常方便。

网友:
屏供电电路出问题了,建议楼主找个图纸查下,看看是不是某个元器有问题引起的,换个比较长远点,就这样飞线,感觉有点不太靠谱啊!!呵呵…………

可能会是电容容量下降或者漏电,导致供电不足
这个就怕高返修

网友:
厉害啊,直接把屏的供电拉给他也可以的

网友A:
这个没有办法加分,毕竟这个简单,好多机器都这样

网友:
(#‵′)靠你以为是改显示器啊,还你们牛,那一通电不就有白屏了吗。那行吗,维修要严谨。你以为是玩具啊。。对于我是比较难得了。我可是四月笔记本学员啊,同志们支持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有办法加分,毕竟这个简单,好多机器都这样

什么叫做一通电就白屏啊?当你飞对了会白屏吗,从屏供电飞

网友:
上次帮人家该高压~没19V~懒得拆机~就把键盘拿了~从CPU上管飞19V供电~后来用一段时间 ,CPU没供电了~让他留下修~没留~

网友:
接屏上的信号有点危险

网友:
学习了   直接整个系统3V 供电

网友:
这样接法,确实会先白屏,待机就有3。3V。

网友:
我也一般都是从屏的供电接到开启信号的

网友:
学习了,继续努力,慢慢来  以后就会出精华的!

网友:
直接从屏的供电保险那里飞个开启信号给高压条就行了啊,这样的话也方便飞线啊

网友:
找准相对应的脚位接好就可以了

网友:
机器少。。啊。。都没怎么修笔记本了。。我的天哪。。我还会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