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CF要求很高吗?

楼主(2012-06-06):
E2140+2G内存+7600GS256M独显+80G串口硬盘

客户说卡,难道现在CF要求很高吗?

补充内容 (2012-6-7 22:57):
我把显卡升级升9600GT 512M显存 256位宽的还卡,我晕难道CF对CPU要求很高吗?

补充内容 (2012-6-22 14:07):
网络是电信4M,PING值非常低  FSP低40-70之间跳动

网友:
主要是网要稳定。我经常玩的。

网友A:
好像是挺高的,我现在装的新机
G530+2G内存+G41主板+500G串口硬盘
有的客户玩的时候都说卡呢.不过好像大部分时间不卡,偶尔

网友:
是不是E5300啊
撒谎
睁眼睛说瞎话都不会,775和1155都分不清,真不知道你的数学是不是体育老师教的!
这个兄弟,你是怎么插上去的?
兄弟,你什么本本领啊?G530配G41?

网友:
貌似G41是775的接口吧
G530是1155的,怎么装上去?
还是我真落后了?

网友B:
g530+g41.能配?

网友:
这机器还可以啊,就是显卡低了点,但是没有问题,可能是网的问题吧,要不就再换显卡,9600gt

网友:
引用 网友B:
g530+g41.能配?

不好意思,没注意,是H61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挺高的,我现在装的新机
G530+2G内存+G41主板+500G串口硬盘
有的客户玩的时候都说卡呢.不过好像大部 ...

碰上牛人了,请教:G530咋装到G41上使之正常运行?

网友:
用G620+H61不卡

网友:
大部分还是网络问题,再一个系统要干净,一个干净的系统比一个充满了垃圾的系统运行任何东西都要快很多。

网友:
这个破游戏兼容性不行,网速肯定要稳定,我原来用AMD X4 955,5750显卡玩都会卡,试机用3800+,7600GT又不卡,集显G530,H61也不卡

网友:
直接让客户滚就是了.没必要解释.

受不了我这暴脾气呢!是不是!哈哈

网友:
中国网速太垃圾了。。。

网友:
CF这坨东西也算是游戏?啥机器不都卡!为啥,TX服务器是小霸王,你懂不?!!

网友(点评):
什么意思?

网友:
CF?键盘鼠标做广告说是3亿人脑残的梦想。CF画面纹理还不如CS,你去了解下单机游戏就知道什么叫高配置的游戏了。例如:黑手党2.GTA4,刺客信条4,波斯王子5,使命8.孤岛2,战地3.极品飞车16.......

网友C:
玩CF卡不卡不是随便能乱说的,让他说清楚是玩的时候PING值太高引起的卡,还是因为FPS值太低引起的卡?这些都可以查出来的

网友(点评):
FPS 低只有50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挺高的,我现在装的新机
G530+2G内存+G41主板+500G串口硬盘
有的客户玩的时候都说卡呢.不过好像大部 ...

确实是很牛X啊,g530 1155  g41 775 莫非山寨出来了,类似于478+DDR2+sata +pci-e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玩CF卡不卡不是随便能乱说的,让他说清楚是玩的时候PING值太高引起的卡,还是因为FPS值太低引起的卡?这些都 ...

FPS低应该就是显卡处理效果不好,考虑驱动有没有装好,用MATS测显卡有没有花屏等,问题应该只集中在显卡上。我网吧50台机子用的基本都是讯景9500GT的显卡,CF看别人玩的时候FPS大概在110左右,最低的时候也有70-80,还有几片是9600GT的,驱动装的是6099那个版本的。建议你先用GPU-Z看下显卡是不是假的再说

网友:
我的是g620  h61 4G内存,有时卡,有时不卡。主要还是网络的问题吧,最近想加块显卡上去看看怎么样。让客户换个地方试试看,看看是不是网络的问题,具体问题具体看吧。

网友:
主要还是要网速稳定

网友:
明显硬件没问题

网友:
老實說:這個破遊戲,垃圾的一筆!!
我配置以下機器,客戶測試都不卡:

G41+2G+E3300+500G
H61+2G+G530(G620)+500G
這2種我猜大家都常配的,最近硬盤漲價,很多番新盤,小容量盤,被人當新的裝進去,10有八九都卡的,硬盤速度跟不上!

网友:
楼上说的有道理。

网友:
玩CF的那个挑战模式,对CPU和显卡的要求是高的,特别是对CPU的要求。可以说很高。原来那种AMD5000+双核的CPU玩挑战模式会感觉到卡。尽管你的显卡很好也是会感觉到卡。

如果玩其他模式,比如爆破,团队,生化模式的话要求是比较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