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域网高手进!跪求 解决!

楼主(2012-06-06):
       我租的房用的是局域网,我对维修稍微懂一点。  真网络真不懂了!
                输入账号密码的局域网。    近段老是卡的上不了。  我已经用了半年了,卡规卡 ,刷新两次就OK了。。现在几个小时都刷不出来。。我去找了管理员  ,  草!我就吐血了   竟然说他们也没有办法。生气的很,,   在我印象中在局域网中可以偷网 进入别人的电脑里,  跪求!!!!!解决方法。。。。。。。。。。偷    抢  通通都干。。。但别犯法就行。。。

网友:
是不是 哦    南桥检查 下嘛

网友:
楼上的,我的个神啊,这不关南桥的事好不好,再者说用的人多那肯定卡啊,我怀疑那个管理员为谋取暴利,把网速分给了多个像楼主这样的租户,建议你退掉后去电信重新单独牵根,在与人合伙分担费用,

同意楼主: 2.5 反对楼主: 5.0
小马,有前途

网友:
谢谢。。 我也感觉这样, 妈的 就嫩管理员说话那语气。我都有点怀疑  哪有这样跟客户讲话的!

    但是有什么办法可以给他们这个局域网制造崩溃的局面。。。。 求高手,   需要从那方面学习 。。  宁愿慢慢学习  也要给他小小的报复,。。。 我是听说 黑客可以这样做 。  但不知从哪里下手。求教!

网友:
先要清楚宽带的带宽是几M,局域网有多少台电脑。哈哈是否对你电脑IP段限速了。自己单独新装条宽带也要不了几个钱,何必受人欺。

网友A:
ping空格当地DNSIP空格-t
ping空格局域网网关空格-t
什么都明白了

网友(点评):
原来-T是这么用的,明白了

网友:
你可以再网上下载个p2p软件试试看

网友:
你那是出租房吧。用的是PPPOE拨号上网嘛。要么是用软件路由,要么用的是硬件路由器。高峰期,上网卡,可能是分的电脑多,再加上限速,自然就慢,如果没有限速,则更慢。晚上0:00后,上网的人少了,网速自然也就快了,限速策略,也可能是基于时间的。再再再一种可能,他拉的是那种南方电信通的假光纤,特别不稳定。

网友:
如果网管没做防护的话,你可以找个垃圾路由,然后把该路由IP段设置成和你原先局域网的一样,然后把你机子的网线拔掉插在该路由的LAN口上,再然后就等着看好戏吧。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A:
ping空格当地DNSIP空格-t
ping空格局域网网关空格-t
什么都明白了

哈哈, 谢谢大哥!

网友:
嘻嘻,PING一下,只知道卡不卡,学会。。。。。。进去限速,自己用太部分,给他们一点。。。。。。。

网友:
出租房一般都不会用什么太好的路由,网上下个P2P终结者直接把全们全。。。掉

网友:
搞个arp攻击工具,一条命令就把全网搞瘫,不过要注意隐藏自己,这样很容易被逮的。

网友:
你进别人机子就犯法了

网友:
用P2P终结者试一下  如果有的话就用反P2P终结者杀掉就好

网友:
能拨号的局域网肯定用的是软路由 限速酶做好

网友:
楼主是哪里的?杭州的可以找我,华数宽带10m包年只要1176元,经济实惠,性价比高。让你上网无拘无束。还有床上三件套赠送。

网友:
是不是带了多台电脑,才导致速度变慢的

网友:
肯定是知道路由密码的限速了,和我住的地方一样,

网友:
局域网共享网速慢和很多方面有关的!LZ主线是哪家的带宽是多少?带多少机器?你的机器配置怎么样?用的什么网线?这都影响网速!自己弄不了找附件修电脑的给你看看!

网友:
准是有人用迅雷了

网友:
实话告诉你,现在的电脑一般都装了360,360会将默认共享关闭,一般入侵都是通过默认开启的C$进行入侵然后再结合AT命令进行入侵。你可以用NBTSCAN扫描下目前局域网内有哪些用户,然后在看下他们的默认共享是否开启,如果有开启就要破解电脑密码咯。

网友:
宽带连接能连接的上,上网卡只是流量问题。用辅助软件也只是暂时的多搞些流量,但是解决不了本质的问题。找给你拉网线的,给你分多的流量。

网友:
不知道你所谓的局域网是私人家庭里的局域网还是大公司单位里的局域网。

如是家庭里的局域网,有可能使用的路由器无限速管理功能。那么局域网内只有人进行迅雷之类的下载,或是多人同时在线看电影,那其它人就会非常卡了。
我见过TP-Link有些新一点型号的路由器有这个功能,但好象只允许设置8个目标(如果能设置无限个,跟专业的级别的路由器没差别了),进行目标流量限速管理,还是比较好用的。

大公司或单位也一样的。他们有专用的服务器进行管理的。也许是管理员没有对服务器设置正确,所以造成的管理混乱。

自己检查分析一下吧。

网友(2012-07-06):
把别人的限了有点不厚道吧

网友(2013-04-11):
把限速改下,是不是加载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