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例证明RT9245不能代替RT9245A

楼主(2012-06-06):
机器型号:清华同方品牌机  ASUS M2N61-TVM/P/S 主板
机器故障:插诊断卡 按开机键 诊断卡灯亮一下就掉电了(不是短路保护的那种)掉电后还可以继续按开机 现象一样
测试发现 机器触发后CPU供电不产生 此机CPU供电用的RT9245A 测试28PIN 供电正常5V 测11PIN 开启DVD1.18V 当时没太在意这个电压 觉得正常 就上示波器 测27 26 25PIN 触发瞬间不产生波形 故障点在RT9245A这里  肯定是条件不满足 导致的不产生CPU供电 如果是保护 在27 26 25 上面会产生瞬间波形 测12PIN SS电容也没发现异常 找出这个芯片的白皮书  对照我的VID组合 100101在白皮书上找到应该是能产生1。4VCPU供电的编程  这个芯片的工作条件就这些 后仔细查阅白皮书 发现DVD 这个脚位 在电压达到1。2V以上门限的时候才会开启CPU供电 而故障板上面的DVD 电压为1。18V 那不产生CPU供电也是正常的了 查找其来源 是通过分压电阻 分压12V得到的 由于找不到图纸 也不知道这两个分压电阻的阻值是多少 直接更改上分压电阻阻值后 DVD产生3V左右的电压 但此时CPU供电还是不能开启 后找一片RT9245 更换上去 CPU电压正常 触发代码挡C1 几秒后掉电 把BIOS扣掉 就不会掉电怀疑是程序问题 这时测量CPU供电为1。4V  这板搞了差不多一下午了 就为了赚这30块钱 越心思越不值 还有好几个本本等着修呢 修东西就怕这样 摆正不好心态 就是能修好的板子 心态不对也修不好了 我经常修主板 遇到难修的 就心思才赚30块钱 不值当 越心思越不想修 越不想修就越修不好 硬着头皮在修修试试吧 发现好多兄弟都反应过此机跑C1几秒后掉电的   说此机的BIOS会影响到掉电 就抱着侥幸的心态刷个BIOS试试吧 结果涛声依旧 还是不死心 在下个试试 下完刷后故障还是一样 实在没着了 静下心来想了想 这个机器没在别处看过 是第一次维修一般第一次维修的机器故障都不会是好几个 大部分都是一个故障 修完就OK  在看CPU供电IC 人家本来的是RT9245A 而我换的是RT9245 后面没有A 是不是这两个IC不能互换呀 就上料板上找 找了所有料板都没有找到RT9245A 就去问朋友要了个换上后 机器故障修复
注意:RT9245不能代替RT9245A 最近经常在论坛上面发贴 发现好多回贴的都是学习了 之类灌水贴 你既然都说学习了那麻烦你给评下分好不 也尊重下人家的劳动成果 给点鼓励 我相信这样会有更多的人 发更多的贴子 让大家学习 经验 修这板子在论坛下了2个BIOS 花了20分 能下2张笔记本图纸了 没别的要求 能把分赚回来就行!

网友:
不好意思,刚才打错了,纠正一下,RT9245A是AMD平台的,RT9245是用在INTEL平台上的!
我修到一华硕M2V,就是9245A,换上9245,上管发热极重,很快就烧!后来问了个同行,他说9245是AMD平台的,9245A是INTEL平台的,两者不可以互换!

网友:
我今天修一主板下BIOS也花了不少下载分,有一些网友为了赚分,设的太高了,一次10分。

呵呵怎么设置的?
这个是系统默认的 不是咱们设定的

网友:
呵呵,新手来学习下

比永远多一天 -6 严禁灌水

网友A:
楼主,麻烦你写完加标点符号吧,看的真个累啊

网友:
换了RT9245A后。CPU电压多少V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麻烦你写完加标点符号吧,看的真个累啊

我都有打空格 这样也累吗

网友:
楼主说得实在,要不然咋会说我们的成功都是站在巨人的肩上呢

网友:
修主板没这么深究过

网友:
经验值得学习

网友:
代换VCORE的主IC会挡内存?  真不好解释

网友(2012-07-06):
今天我也碰到了块华硕的,无CPU供电,怀疑RT9245A损坏,翻遍了料版,找不到一个
找见了块RT9245

网友:
析的太精辟了,老大修这台式主板太可惜了,应该修高端的笔记本主板,带学员,才不枉人才

网友:
值得学习,想偷窥楼主的白皮书~······  嘿嘿  哪里找这些芯片的详细说明啊?

网友:
谢谢LZ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