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你认为熟了,就悲剧了

楼主(2012-06-06):
哎。。显示器换灯管 ,刚开始小心翼翼啊。没怎么出现大问题。现在觉得差不多了,挺平常的,结果今天出问题了,换灯管是熟练了,可是上屏的时候可能是线没放好,上螺丝听到一声咔。结果是:白屏。。。拆开看屏的边边玻璃有压碎的渣渣,整个屏外观没问题。。。老大们,还有救么,屏电路好像没什么问题。万里求一啊。。血的经验啊啊
另外:打算学习高速有效的不拆屏打洞法。有会的能指教下么:是把套灯管的橡皮套破坏掉。还是用烙铁烫个洞。现在还是在脑子里比划呢,

网友(点评):
这个没有救,还是仔细的换灯管吧,都是拆屏换灯管的

网友A:
玻璃左上角边缘破了是吧..
那里有很多线的...要修复 的话 难度很大

网友:
这种情况简单,可以告诉客户说你换完灯管的时候灯管是没有问题了,你给客户说屏都白了肯定没有问题了,但是平坏了,只能这样说了,要不给个旧的吧

网友:
修是不可能的了,看看当时客户拿来时是什么样吧要是黑屏就没事了,至少可以说我水平不行没修好。要是客户拿来时是亮一会就黑那你就只能给客户个旧的了。我也遇到过不过我的是拿屏的时候摔了。

网友B:
客户是也是搞维修的,之前能亮的。赔了一个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玻璃左上角边缘破了是吧..
那里有很多线的...要修复 的话 难度很大

脑袋都大了,记不住哪个脚,应该不是在屏背板那边是另一边的测脚,明天看看。。有救么

网友:
   既然已成事实.就不妨放手一搏..手头有没有放大镜..有个20 30倍的够了..看一下边角破裂的地方 .看有多少线断了..然后看下线的走向.最好是边看边用笔和纸记下来.然后还要一条一条的看这条线是到了Y侧驱动的那里...线路整出来了..然后就看看能不能一条一条的飞线了...
   如果Y侧这边是COG工艺的..那还是建议不要搞了..Y这边要是那种软排线COF的..可以试下..纯手工细心..工程有点大..祝你好运!

网友:
排线断了应该很难修了。

网友:
估计屏没救了,给换个旧的吧

网友:
如果有旧的就换个 悲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客户是也是搞维修的,之前能亮的。赔了一个旧的

那就没有办法了,多的啊,要是19的还行,要是22的就亏大了

网友:
修過一次燈管不行的。換了後。放屏的時候不小心把一個角給搞到了。閃了。。。後來用東西壓了下。嘻嘻。好了。出貨再說。以後有事再解決。

网友:
以前没碰上过,但我也是个大老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