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旭日 410M开不了机

楼主(2012-06-06):
进天接了客户一台联想旭日410M 的
笔记本
电脑。客户说是不能通电 。我我看了一下是根本开不了机。把板子拆开量了一下没有短路的地方。没有待机,没有3V5v.是由MAX8734A控制的。可是用电池又有3V5V待机都有按开关可不能开机。于是就加焊了一下IO还是一样的。有没有能遇到过。给点思路
开不了机

网友:
首先你得一点点的修,找个图纸,根据上电时序,如果你是新手,不知道上电时序的话,估计你不好修

网友:
同意楼上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