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945PL主板开机卡“欢迎使用”界面

楼主(2012-06-06):
今天接同行一块神州945PL台机主板,拿来说点不亮,到手后先目测有几个电容鼓包马上换了,然后再上电发现不跑码,检测各组供电电压,发现北桥供电没有出来,是单场管供电模式,测控制极和D极都有电压就是S极没有电压输出,从料板上取了场管换了之后就上电开始跑码了,一直到26点亮,就叫同行拿走,以为这样就收工了。没有想到半个小时以后又拿过来说,进不了系统桌面,就卡死在“欢迎使用”那个界面,系统也重装了,硬盘也换了几个都还是老样子,实在是无解,求助!!!!!!!!

网友:
先看看有没有发热的现象,不行就看看是不是北桥或CPU座子有空焊。神州的东西真不咋地

网友:
这个是档logo,可以查一下BIOS和南桥!!我刚刚写了一篇有关主板挡LOGO修复的帖子可以看一下!

网友:
北桥加焊下看看

网友:
不一定是主板的问题,你分析一下别的硬件,我上次就碰到过一次光驱有问题就卡在欢迎界面那里不动了,光驱一拔,就OK啦.

网友:
BIOS我也刷过了,我是用裸板接硬盘点的,根本就没有接光驱,都不行。

网友:
问题解决了,今天继续用裸板点了很久,无意中摸了下南桥感觉有那么一点点温度偏高发烫,就决定干它,换了南桥之后搞定收工。感谢楼上的兄弟了,

网友:
主板CMOS电池放下电试下

网友:
查出主板看看有没有掉件或坏件。

网友:
刷bios换南桥   。

网友:
之前我遇到过一次北桥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