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下这个图G级的电压应该是多少?

楼主(2012-06-06):
(图片)

网友:
正常是19V。SUSP明显不正常! SLP触发开关。Q3041导通 Q31A关闭,

网友:
正常情况下应该为19v

网友:
不知道怎么算诶 求答案。

网友:
Q31导通G极0V,截止是19V

网友:
10V以上就可以导通了

网友:
SUSP 3.3V时,U61的G极是0V
SUSP 0V时,U61的G极是19V

网友:
正解

网友:
正常逻辑SUSP应该是0V,查SUSP#转SUSP路线

网友:
U61是+5VUDAL转+5V的转换芯片 正常的情况下U61的G级应该是高电平导通 低电平截止,0V的话肯定是不正常的,顺着SUSP往前查

网友:
SUSP为高电平时G级无电压

网友:
彻底搞懂各管子的导通条件    在碰到了这样的情况一眼都可以看出来的

网友A:
slp s3#正常时应该是3。3伏。。。楼主的南桥是ICH9吧。。。

网友:
高电压大于10V

网友:
开机后是19V

网友:
一个是SLP_S3#的问题   把它修出来就OK了

网友:
s3应该是3。3V

网友:
引用 网友A:
slp s3#正常时应该是3。3伏。。。楼主的南桥是ICH9吧。。。

AMD S800南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lp s3#正常时应该是3。3伏。。。楼主的南桥是ICH9吧。。。

amd s800南桥

网友:
Q3041 通Q31截止~g 经过200K应该不到19V

网友:
Q3041 G极为高电平  3.3V拉低,使Q31低电平截止 +VSB19V经过限流电阻R1795  转为5V或3V到U61第4脚,使U61导通

网友:
U61正常上电的话G级应该是19V,看楼主这机器应该是SLP_S3#的3.3V电压没有出···

网友:
引用 网友B:
amd s800南桥
哥们你这个本本是什么牌子和型号的。。机器能上电吗??电流能跑到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