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244不触发,可以强行开机,原IO为W83697HG,用W8369 ...
MS-7244不触发,可以强行开机,原IO为W83697HG,用W83697HF代换,无果故障一样

楼主(2012-06-06):
MS-7244不触发,可以强行开机,原IO为W83697HG,用W83697HF代换,无果故障一样
我应该怎样下手解决此问题,大神门求教了,
不触发

网友A:
看看时钟,看看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时钟,看看南桥
时钟不正常会影响触发吗

网友:
查PSON信号,83697不负责开机。
同意楼主:
5.0
scofield491
同意楼主:
支持,,查PSON,线路

网友:
怎样查PSON信号

网友:
开关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此机IO不参与触发,开关针直接进桥,通过三极管连接到了8282M的第5脚,通过第九脚拉低绿线,我修过一块。

网友:
7楼来了高手...估计是8282M有问题...引起不触发...建议换一个试试...或者查下PDF
scofield491
我认为是绿线的三极管有问题。。多

网友:
有来一位大神啊,学习了修不好找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