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宝点火回路解析(以联想F40A为例)之一

楼主(2012-06-06):
仁宝点火回路解析(以联想F40A为例)
前言
   大部分的笔记本电脑都是简单的保隔电路。而联想由仁宝代工的笔记本电脑在原有的保隔电路的基础上又加了点火回路!可说仁宝的设计是个比较完美的设计!
为了了解它的原理,于是偶就一联想F40A为例解析如下:
一、 当插上AC经过PL2形成VIN电压,它兵分几路:
(一) 它加到了保隔电路的PQ9PMOS管的D极。经过内部的二极管漏流过去,形成了P2P2又分成了几路(如下图)
一路加到了PQ10D极给其供电。(如上图)等待PQ10的导通,形成主公共供电电压B+
一路加到了PU4充放电IC给供电。(由于这一路是充放电部分,故简略……O(_)O~
(二) 经过PD4PR20后形成了VS电压;同时经过内部二极管形成CHGRTCP电压。此时该电压经过PR23电阻加到了PU2线性稳压器的2#,这时候它的输出脚3#就会输出RTCREF 3.3V的电压。(如下图)
RTCREF有以下几个作用:
1) 加到了PU1A的反向输入2#作为给PU1的一个参考,最终形成了PACIN.(如下图)
2) 也加到了PU1B的反向输入6#作为它的另一个参考电压,其7#最终可以输出ACON.(如下图)
3) 它又经过PR22PR21形成了+CHGRTC电压,此电压加到了CMOS电路,产生SB所需要的VCCRTC供电电压。(呵呵……有点离题了……简略……)
VS的作用:
1) 加给PU1比较器作为主供电。(如上图)
2) 也给PU3比较器产生MAINPWON提供主供电。(如下图)
3)、经过PZD1PR88加到max8736#SHDN上拉为高电平。
(三)VIN还加到副保隔电路。首先(如下图):
它通过PD2后经四个限流电阻加到了PQ1(P)MOS管的S极;同时它经PR6电阻加到PQ3B极(NPN),因此时EC并未工作故PQ2NPN)截止,所以PQ3得到高电平导通,此时由PR7PR13电阻形成分压电路,从而拉低PQ1G极,使其导通,将VIN转化为副主公共电压B+
(四)VIN最后经PR48PR50电阻为ACOFF#上拉为高电平,使其无效。
二、 当副 b+产生后,首先经过PL6得到8743_B+后,加至电源IC874320#给其供电;此时IC得到供电后随即从18#输出VL  5V电压。(如下图)
VL的作用:
1)、给874314#28#BST脚自举供电。
2)又给874317PVCC供电。此电压是给IC内部的基准模块供电的,所以IC便从8#输出2VREF基准电压。(如下图)
3)也同时经PR19加到检测电路的PU1B 7#输出的ACON 提供上拉供电。(如下图)
所以PU1B也通它检测电源IC MAX8743是否正常工作。
4)它又经过PR33PH1分压得到了4.5V的电压,加到了比较器PU3A的正向输入端3#,同时VL经过PR39PR40分压得到了2.5V的电压加到了比较器的反向输入端2#;此时它的8#早已得到了VS供电后,它就从1#输出了MAZNPWON信号,此信号也由VLPR32电阻上拉为高电平。(如下图)
  字数已满……待续……O(∩_∩)O~……
如有不对再此致歉……

网友:
靠图啥没了???

网友:
没有一张图能够显示出来的

网友:
图都跑到哪去了,

网友:
本贴做废

网友:
没图,还是不能够很好的去理解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