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宝点火回路解析(以联想F40A为例)之二

楼主(2012-06-06):
仁宝点火回路解析(以联想F40A为例)之二
继续……
三、 当MAZNPWON出来后,加至MAX87433#4# ON脚;此时IC的工作条件V+、VLREFBSTSHON#ON全部满足了,于是它就便开始工作,输出脉冲方波控制上下MOS管轮流导通,把D极输入的副B+转化为系统所需的最基本待机电压+3VALWP+5VALWP。(……O(_)O~因不是主题……所以……简略……)
四、这时候副B+经过PR18PR25电阻分压后,加到检测电路的 PU1B的正向输入端5#;这时比较器通过5#6#(反向输入端由RTCREFPR28PR30分压得到的。(详见上一、( 二))进行比较后,便从7#输出ACON,VL上拉为高电平。(如下图)
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ksohtml/wps_clip_image-31924.png主板是通过该电路的PU1比较器检测AC输入电压是否正常,是否存在过流,如果有则不输出ACON,它则为0V低电平。
五、此时主板还没得到正B+。如下图
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ksohtml/wps_clip_image-23712.png从图中看出主板当PQ9P)、PQ10(P)完全导通后,经PR45精密电阻得到主公共点电压B+ACOFFPACINACON是相与关系。要使PQ9PQ10导通只有当ACOFFPACINACON都为高电平时,PQ17N)导通,从而拉低PQ9PQ10G极,使其导通。
因上面分析,此时ACOFFPACINACON都为高电平,所以这时候隔离管完全导通,将VIN转化带载能力大的真正公共点电压;这时候正B+出来后,代替先前的副B+加至电源IC8743供电。这时8743才能产生带载能力大且稳定的+3VALWP+5VALWP.
其中+3VALWPEC供电,EC处于待机状态,至此点火回路完成!!……O(_)O~……
如有不对再此致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