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区人好少哦,问下大家几个关于c51 AD转换的问题

楼主(2012-06-06):
自己做了个稳压电源以作维修之用,LM317加了个大功率NPN管扩流,带恒流功能,还有NTC。。。。
可是表头就垃圾了,一个杂牌dt830加上一只MF47,留下表头用0.01欧电阻分流

现在学了C51,所以准备自己DIY一个表头

配置为STC89C52(因为自带AD转换),两组三位LED数码管,精度为电流小数点后两位,电压小数点后一位

想节约成本所以只想用一块89C52实现电压和电流的同时监测

想法是这样的,总共使用两个个AD口,一个作为电压监测,另外一个作为电流监测(电流是用高精度差分放大器算出差值,之后进单片机进行AD计算)
另外两组为断选,一组为位选(同时控制两组LED,程序写的时候用位操作)
这个方案可行不???
另外如果我以后弄个89C51做数控电源,与电压电流检测的那块进行通信该怎么通信???还有编码器信号怎么输入单片机??

网友:
直接买个表头得了,折腾减寿呀

网友:
用ADC083或ADC0809,输入监测模拟电压,输出数字信号给89C52,再用89C52控制数码管显示对应的数值。

网友(2012-07-16):
现在51有内置电压测试功能吧,不用外加芯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