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z01能通电,有待机电流,按开机键无触发

楼主(2012-06-06):
宏基Z01有待机电流,按开机键无反应 开机键上无电压       无触发电流  这时系统供电芯片3V5V_EN脚无电压,其他供电开关脚都有电压 REF也有,系统供电3V5V无无电压,求解芯片3V5V_EN开关引脚是受谁控制            但有的时候按开机键有反应,系统供电芯片3V5V_EN引脚有电压,3V5V电感有输出,开机正常,这种故障是什么引起的, 在下如何能够没多久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还望指出,

网友:
根据你这几张图 3V/5V是由芯片产生的VL电压开启  先看VL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