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51RL触发后不跑吗求助啊

楼主(2012-06-06):
大哥大姐,前辈师傅们,小 弟今天遇到本子,来的时候是加电掉电,但后来查的CPU供电没有啊,后来查查,不知怎么就又有了,心里高兴啊,但一看电流,傻了,条件正常,不跑吗,应该是哪边不稳定吧,很是郁闷,加电到1A左右,电流直线上升,没有彼此起伏的动作,有哪位大哥修过这个问题的,还有客户说是放了很长时间没用了,再开就开补了了

网友:
这机器什么芯片组 把内存加上了吗

网友:
还是按时序查吧

网友:
是不是还是问题在CPU这块呢

网友:
应该是AMD的吧,AMD的这种现象居多,更换CPU,不行就干北桥

网友:
如果是SIS的就很难做的好。

网友:
刷一下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