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C的机子太烂。支持的进来看看

楼主(2012-06-06):
遇到过好几台这个的机子。都是HKC的。开始检测是高压的问题。代换后不久电源的驱动板都有问题。。那天修一个2218的。弄了半天了。。再用软件检测居然是屏有问题。。一分价钱一分货。HKC的机子太烂。下次修一台200.要不就不修。支持的顶

网友:
不会有人支持你的,你永远都要记住一点,如果没有爱坏的电脑估计你早关门了,如果笔记本和显示器,台式机个个都用10年没有问题,那我们这些做维修还干什么啊,所以你要感谢才对,呵呵呵呵呵!哥们,用个平静的心面对维修吧?这样你才会走的更远!
同意楼主:
5.0
lucifinil1986
同意楼主:

网友:
路人、
同意楼主:

网友:
从来
同意楼主:
感同身受

网友:
支持一下 不过 个人觉得长城的也相当的烂

网友:
HKC的东西比一些杂牌 稍微强那么一点吧..
付吕剑武
现在出的要好点。慢慢的会提高质量的

网友:
HKC虽然烂 你能开启这样的工厂出来?
同意楼主:
5.0
比永远多一天
同意楼主:

网友:
前天,刚修一个HKC的,高压板坏,加个高压条,能用了,但重启就不亮了,指示灯闪,考虑是电源板带负载不行,就换一个小点的高压条,就正常了,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故障,HKC是国产, 质量的提高要有个过程,搞维修的多想法子,才能挣到钱,楼主要淡定

网友:
卖过三四太HKC的和MAG的,质量把 维修的人都知道

网友:
有些机子的质量不稳定,爱出故障接修之前要讲明,别让客户误会是你的技术不行。。

网友:
你的想法就是不对的,没有那样的机器你怎么挣钱,都是好东西,谁找你去修,你会挣钱吗?

网友:
坏的越多越好的,这样才有钱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