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PG信号的详细解释

楼主(2012-06-06):
PC电源不仅输出电压,还要与主板有信号联系,两者在时间次序上有一定的关系,这就叫做时序。时序是电源与主板良好配合的重要条件,也是导致电脑无法正常开关机,以及电源与主板不兼容的最常见原
因。      时序中最重要的是电源输出电压(通常以+5V为代表)与P.G信号,以及PS_ON#信号之间的关系。P.G信号由电源控制,代表电源是否准备好,PS_ON#信号则由主板控制,表示是否要开机。两个信号都是通过20芯的主板电源线来连接的,电脑开关机的工作过程是这样的:电源在交流线通电后,输出一个电压+5VSB到主板,主板上的少部分线路开始工作,并等待开机的操作,这叫做待机状态;当按下主机开关时,主板就把PS_ON#信号变成低电平,电源接到低电平后开始启动并产生所有的输出电压,在所有输出电压正常建立后的0.1~0.5秒内,电源将会把P.G信号变成高电平传回给主板,表示电源已经准备好,然后主板开始启动和运行。      正常关机时,主板在完成所有关机操作后,把PS_ON#信号恢复成高电平,电源关闭所有输出电压和P.G信号,只保留+5VSB输出,整个主机又恢复到待机状态。当非正常关机时,主板无法给出关机信号,此时电源会探测到交流断电,并把P.G信号变为低电平通知主板,主板立刻进行硬件的紧急复位,以保护硬件不会受损。这种情况电源通知主板断电后,至少还要保持千分之一秒的正常输出电压,供主板进行复位,否则有可能造某些硬件的损坏  AT电源中没有+5VSB和PS_ON#信号,因此只有P.G信号与输出电压间的配合关系,因为信号相对简单,所以很少出现异常和不兼容的现象。  实际应用中,除了时序问题,还要注意信号的驱动能力是否匹配。ATX电源的P.G信号线一般为灰色,高电平时应为2.4V~5.25V,低电平时为0V~0.4V。PS_ON#信号线则一般为绿色,高电平为2V~5.25V,低电平为0V~0.8V。

网友:
很精彩,必须学习一下

网友:
真的要好好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
方向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