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754针CPU有4200 吗

楼主(2012-06-06):
   今天修了块老华硕amd754针CPU主板经检测故障空焊,直接加焊好了以后给CPU从新上导热高进发现CPU是4200+.amd754针CPU最高只见过3400+,4200+还是第一次见.想问一下Amd有出过754针4200+CPU吗

网友:
4200+ 940平台AMD双核。你看错了吧?

网友:
754针4200+CPU如果看错也不会有此一问

网友:
资料显示754的CPU:
AMD Athlon 64 (2800+ - 3700+)
AMD Sempron (2500+ - 3400+)
AMD Turion 64 (ML and MT)
AMD Mobile Athlon 64 (2800+ - 4000+)

网友A:
看看CPU表面或者CPU-Z检测时型号后面有没有ES的字样

网友:
ES的字样有什么区别

网友:
说不定你那个CPU的壳上错了  AMD的壳可以卸下来的

网友:
真没见过754针的,4200+,楼主贴点图上来睢睢

网友:
我用的应该是最好的了AMD速龙64x2 3600+ 754

网友:
据我所知最好的了AMD 754是速龙64   3700+吧,它主频2.4G,二级1M.

网友:
没见过,不清楚

网友:
是不是给别人换了一个外壳哦,骗小白的吧

网友:
真有754针4200+CPU用CPU检测是测试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CPU表面或者CPU-Z检测时型号后面有没有ES的字样

真有754针4200+CPU用CPU检测是测试版的

网友:
俺只见过am2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