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笔记本不触发求助(有3v无5v) 急等!!!

楼主(2012-06-06):
一款戴尔笔记本 具体版号忘了 。 开机不触发,测:系统供电芯片有5v线性电压,3.3v系统电压也有, 没5v系统电压,按开关 ,开关上有5到0到5v的跳变,ec上 power on 从3.3到0 然后一直0 ,除非断电再加。  并且当按了开关键后,不但系统供电芯片的5v没出,连3.3v也没有了 ,  请各位大虾们多多指教,知道的说下呀,谢谢了 ,在线等 附图

网友:
换系统供电芯片

网友:
谢谢上面的帅哥回复,我想说的是 我看了图纸 5v的开启信号好像是EC 发过来的,测了EC没发出来 (好像是按了开关才发出的),但是按了开关后,3.3v也没有了,EC估计也没供电了,这个现象,是不是EC问题?

网友:
你先查查ec,在看看南桥,

网友:
谢谢延安大哥,明天准备买个ec回来换了试试~~ ,刚学不久,许多问题不是很懂啊,比如最近几天一直纠结,各种芯片的工作条件,像ce ,南桥  北桥 电源管理芯片,怎么判断他们的好坏,一直很迷糊,有哪位师傅知道的,请介绍下,谢谢了!

网友:
查下5V的后继电路是不是短路啊 按下开关后 由于短路 保护给3  5V全断了

网友:
待机电压5V/3V有哈!,南桥的CMOS电路有问题没得还有晶振,然后看EC的工作条件,时钟、复位、供电、BIOS供电,然后查EC发出的触发信号有没得,前面的条件都满足了话,EC依然没有发出触发信号,那多半是EC坏了。我在仔细研究电路了,在分析

网友:
6楼 说的有道理,我也闪过这个念头,但是我按开关时 看可调电源,一点电流都没有,短路报警也没有

网友:
7楼你下个图 仔细分析下,回头看看我说的现象,注意是有3v无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