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救命 DCR-HC1000 P-MENU下 MENU菜单没了

楼主(2012-06-06):
我的DCR-HC1000  按P-MENU 菜单 里面的基本设定主菜单 MENU 不见了。

说明书上明确说了 P-MENU 和MENU 是不能隐藏 删除 和移动的  怀疑固件坏了  怎么办啊

求各位高手帮帮忙 谢谢拉

网友:
复位也不好使。 说明书上也写了 复位只能恢复除了个人菜单以外的所有设置。

复了好几次 都没有 MENU啊 。。。。。肿么办啊

网友:
刷固件试试吧

网友:
怎么刷啊 网上找了很多 都说自己不能刷的

网友:
听说要刷字库啊  哪位高手指点下 谢谢拉!

网友A:
这种刷固件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刷固件就可以了

老大给指点下 在哪可以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