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PU温度高

楼主(2012-06-06):
主板开机CPU温度达到80度以上,一切散热问题都试了 CPU也换了 温度还是高,高手指点!!!

网友:
一是cpu,二是散热器,3是硅胶

网友:
一般都是CPU和风扇没有接触好,还有你是什么样的U,风扇合适吗

网友:
AMD的CPU的话就有可能要更换了

网友:
先要说清楚 是什么U   还有是什么操作系统   说清楚点  我们才能帮你分析啊

网友:
什么CPU,楼主没说详细

网友:
跟人有关系,

网友:
这个我也遇到很多 一直没办法解决 求高手指点

网友:
我今天也遇到了这个问题,也试了好多方法,最后是换了个CPU搞定的,

网友:
怎么个热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