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个一样的杂牌电源,修不出待机,求助。

楼主(2012-06-06):
                  三个一样的杂牌电源,问题都是烧了保险,辅助开关mos管2n60,开关管s基到c1815的b基得一个36欧的电阻,c1815。还有不同的是多烧了s基到地得一个150k欧的电阻,开关管g基到地的一个稳压二极管
          现在是启动电阻是2个1M欧姆得电阻串联正常,g基到地的一个稳压二极管,本来随便找了个二极管换上,后来不行找另一个一样的电源上面得稳压二极管。然后开关管s基到地得电阻是150k欧姆,变压器反馈绕组通过一个瓷片电容和一个5.5k欧姆的电阻到开关管g基,这个电阻到地得二极管也正常。光耦换了,1815换了,尖峰吸收部分都是好的。电容都换了。
          换好后,量了开关管g基电压有4v,大电容正常都是160v,辅助部分电容都换了。不明白待机还没出来,变压器坏了吗?不可能3个都坏了呀,而且要是坏了,g基也不会有4v电压,待机5v整流管是好的。
             求各位帮我分析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变压器坏了是肯定的。

网友:
楼主大电容的电压应该是300v吧

他的是两个电容串联的,atx电源都是两个电容串联的,他测量的是单独的一个电容。

网友:
也想学习一下,等高手解答

网友:
台式机杂牌电源才新的也才50块钱不到、修修都浪费时间0,0

MLJ

网友:
哎,我也不想修呀,一来当练练手。笔记本,板卡,显示器屏幕,老板不让碰。

网友:
先修前级,保险烧毁说明有短路的地方,如果前级没有短路,后级肯定有短路的地方,把短路的地方排除

网友:
开关管S极到地的电阻应该是1欧左右的,不可能是150K的.

网友:
大电容应该是300V呀,你在测测

网友:
        的确是150k,橙绿黄黄,我刚开始也认为是1.5欧姆,换了个1欧姆的上去,串个灯泡亮的刺眼,后来看到另一个电源上这个电阻150k,换上后,灯泡亮一下就灭,但是还是没有待机。开关管g基4v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坏了是肯定的。

      不可能3个都坏呀,但是待机部分东西都检查了。【主开关管没有装】还是没出待机,现在只能相信是变压器坏了。3个电源居然一样的问题,也是一个牌子的,东西都差不多炸一样的东西,估计是网吧得。

网友:
变压器坏最烦人,大家是如何判断的

网友:
前段时间我看过和你这个一样的症状,换整流桥的那四个二极管就好了。一定要试试额。

同意楼主: 2.0 反对楼主: 0.0
同意楼主: 2 反对楼主: 0
整流二极管我已经换过。我也遇到过整流二极管软故障,测试时候阻值对的,通电后还是引起两个大电容上的分压不正常,也是先换了分压电阻,再换了大电容,后来实在没办法

网友B:
从你说的情况来看,应该是反馈组电压没出来,查一下反馈组的相关元件!~

网友:
变压器可试试 温度,有同样的电源对比下待机变压器的温度。
待机不是还有一路给494电压吧?有了吗?

网友(点评):
都没有,5v和12v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你说的情况来看,应该是反馈组电压没出来,查一下反馈组的相关元件!~

反馈组1点有一个电容和一个5.5k电阻到开关管g基和一个二极管到地。2点有一电容并联到地,然后直接到光耦4脚了,基本待机的原件都查了,就没变压器代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你说的情况来看,应该是反馈组电压没出来,查一下反馈组的相关元件!~

          变压器反馈1点一路是一个电容,串联一个5.5k电阻到开关管g基,一路一个二极管到地,2点并联一个50v22yf电解电容到地,直接到光耦4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