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笔记本电脑主板温度高怎么解决

楼主(2012-06-06):
HP G4-1014TX笔记本电脑用鲁大师测试,主板温度过高怎么办?CPU/显卡温度都正常,我还在HM55芯片附近加了一个风扇对着吹,现象依旧,底下还放了一个散热底座,问题还没有搞定.有没有人碰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A:
CPU温度49,显卡温度49,主板温度70

网友:
要是烤机不死机,掉电就别理了

网友:
掉电吗?是不是某元件微短了! 抹抹哪个芯片烫手

网友:
会引起什么现像呢 你这测出来的温度怎么这个吊样  换上软件试下

网友:
鲁大师不一定准,用着正常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温度49,显卡温度49,主板温度70

有没有掉电,重启,?

网友:
主板温度怎么那么高?是会不会死机,掉电什么的?可能是温度侦测要不就是BIOS问题。

网友:
温控部分看看,还有桥也会引起的

网友:
70度是刚开机的情况,还是开好久了

网友:
我有两个板子是老提示CPU温度高,开机温度就60多,一开网页或QQ就断电保护,CPU还一点不热

网友:
我这里也有一台这样的哦都不知道怎么弄了

网友:
H55的桥会这么热?是供电不对还是测温软件有问题阿?

网友:
散热片有问题吧

网友:
搞不懂来学习

网友:
不会是哪里有轻微短路吧,主板不应该这么高啊

网友:
换个温控芯片看下

网友:
着重看温控电路

网友:
有些新机出来主板温度就高的很 有些是设计问题有些刷个BIOS就好了 至于风扇之类的貌似不关事的 用着正常就行

网友:
电脑设计上温度是很高,先做一下清洁看看

网友(2014-07-16):
估计温控出的那个电阻变值了

网友:
觉得还是bios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