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100g硬盘挂了,求支招

楼主(2012-06-06):
型号hts721010g9sa00通电6000小时多。可能笔记本电源有静电或漏电,出现哒哒声,然后蓝屏死机。重启后不认硬盘,挂到台式机能认,好像当时能打开分区。用系统自带的磁盘扫描修复功能,一段时间后分区全部消失,不得已直接拔电源线,然后,就没有然后了,现在根本不认硬盘,只有哒哒声。

以上是大概情况,请求有经验的朋友支个招,先谢谢了。

网友:
用MHDD试试!台式不是认得到?

网友:
拆下电路板看看供电的接触点有没有氧化的问题

网友:
卡卡响就是有静电吗?是硬盘卡磁头了吧,你挂台式机上也会想

网友:
哒哒响磁头几率很大

网友:
硬盘寿命到头了,磁头坏了,已无维修价值。。。。。。

网友:
硬盘已报废。默哀。

网友:
磁头坏了。没有重要的数据直接报废了!

网友:
盘体的问题,,不如换个

网友:
磁头问题有得修不?

网友:
我也有个 直接拆着玩了 权当练习卸螺丝了啊 也就这点用处了啊

网友:
没的修了呀

网友:
磁头和盘体的问题都没的修。
那个废盘的了:5---10元

网友:
有重要数据就找专业公司做数据恢复,不过价格不菲。看看值不值呀

网友:
不值就卖废盘或拆硬盘电路板拆件用。

网友:
都敲盘了,想修要开盘,要数据,价格不菲

网友:
开盘换磁头,其他无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