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是怎么安装的

楼主(2012-06-07):
  我不懂系统是怎么装的   哪位技术员把装系统整过过程说一下    楼猪在此谢过了

网友:
。。。现在的GHO系统都是傻瓜式安装。
会装一般的程序就会装系统。

当年我屁都不懂学装WIN98,那叫一个吐血。DOS下分完区不知道要格盘,困扰了我好久。

lgx
同意楼主

网友:
1  U盘准备一个  2  PE载入U盘  3  GHOST文件拷进U盘           就这样  重启   把U盘设置启动第一项
             自己试试吧!!

网友:
" 楼猪在此谢过了 "  确实挺楼猪的、基地你有资料、你去下载看看、你这样还混BBS

同意楼主: 2.5 反对楼主: 5.0

网友:
同意楼主: 0 反对楼主: 5

网友:
哥们我看好你头像了,不会是你和MM上床的时候拍的吧

网友:
刚学是练了两个小时系统装上了,可是分区是怎么改就一个区...后来才知道1-2-3按成了1-1-3。

网友A:
三楼说的好容易,貌似U盘系统没这么好做吧,好像要量产的哦

确实头像挺吓人。要是晚上冷不丁拿电筒一照。娘啊。还不得吓昏去。
楼主的头像太吓人喔

网友:
掏出30元 会有人上门给你装

在这里是讨论技术的

网友B:
直接下了大白菜,然后打开它,简单操作下,把 GHOST文件拷进U盘,重启   把U盘设置启动第一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直接下了大白菜,然后打开它,简单操作下,把 GHOST文件拷进U盘,重启   把U盘设置启动第一项

请问下楼主,你的U盘只装个系统了吗,等下装好系统后,装其它软件那不是又要拿个U盘来装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下楼主,你的U盘只装个系统了吗,等下装好系统后,装其它软件那不是又要拿个U盘来装啊?

常用的软件也可以下在那个U盘上呀,关键是容量足够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常用的软件也可以下在那个U盘上呀,关键是容量足够

你的“简单操作下"是怎么操作的,我们都是要把U盘量产过才行,看来真的遇到高手了,指点下吧

网友:
用大白菜和老毛桃之类PE用不着量产的。所以常用软件可以下在U盘里的。

网友C:
这个是漫长的,不是一天就可以学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楼说的好容易,貌似U盘系统没这么好做吧,好像要量产的哦

呵呵,不会啊,我觉得又可爱,又酷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漫长的,不是一天就可以学会的

请问下楼主,量产好还是大白菜好,那个方法做系统方便快捷,装系统快?

网友:
我只会XP安装光盘流程,仅供参考吧:

台式机,已经分好的区的话,在开机自检通过后按Del键 或者是F2键等(千万别等滚动条出现那就晚了),进入BIOS设置界面:

出现蓝底白英文,用光标键——左侧从上往下第二项Advanced BIOS Features,

点回车键——向下找到Frist Boot Device【选择设备第一启动项】,点Enter键,进入相关选项——点光标键向下,找到CDROM(光盘)第一启动,按回车。

在界面上选择的第5或第6个选项成为:Frist Boot Device [CDROM]

按Esc回到原来BIOS界面,选择保存启动设置,回车,当界面出现选择是否保存,显示Y/N,注意:这时要打开光驱放入光盘。点击Y 键,回车保存 。

在BIOS将CD-ROM设置为第一启动项,重启电脑之后就会出现“......boot from CD”提示符。这个时候随意按一键即可从光驱启动系统。

重装系统的话,一定要删除原来的C盘分区格式化后重建:

1.删除所选磁盘分区按D。
2.选用FAT,或NTFS文件系统格式化磁盘分区,按“Enter”键回车,按F键,对C盘进行格式化 .
3.格式化完后程序会自动复制文件到硬盘。

免激活版的最省心,到时装完了自动重启就行了;专业版要设置一下,有的输入准备好的激活码。

经过系统安装前,安装过程中的设置之后,Windows XP系统的安装部分就结束了,但离那期盼已久的“蓝天,绿地”还有几步路要走。

不说了,上传个“XP系统安装模拟程序”,自己下载解压看吧。

网友:
专门搞电脑的也要学习U盘量产,从U盘装系统,很方便走哪系统带那里,不用怕损伤光盘了。
不过要贡献个U盘,大约2G吧,自己没舍得所以没学,呵呵。

网友:
百度一下,学习怎么样用搜索引擎。

网友:
用系统碟装系统容易学。

网友:
学习各位的宝贵经验来了。俗称打酱油。

网友:
GHOST文件拷进U盘,重启 把U盘设置启动第一项

网友:
呵呵,我用了个16G的U盘来量产了个系统,挺好用的,方便

网友:
百度 输入 u盘装系统

网友:
把你的U盘做一下启动,然后用U盘启动PE系统,非常方便

网友:
百度搜下 GHOST 安装系统,照着做就好了,很简单的